allegro16.6格点问题

楼主(2013-10-11):
       我在更改格点后,pcb里面没有变化,不管是在布置元器件的时候 ,还是在走线的时候。只有在进行slide功能的时候能感觉到有格点。请教各位大侠有知道原因的吗?

楼主:
    大神们别让沉了呀

网友:
    16.6在打开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无法snap的问题,需要安装hotfix。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从0.5mm改到5mm我不信没有变化

楼主:
我试过,把格点改到100MIL后当画上线的时候它会落到格点上,但走线的时候,在选格点的时候就跟没有格点一样。另外三楼我这没有你说的那个现像。就是走线没有格点

楼主:
    是不是破解的问题????向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
    不管是在布置元器件的时候 ,还是在走线的时候,我的16.6都能清楚感觉到格点。你的什么问题我就不懂了。

网友:
    是不是破解的问题?

网友:
    16.6问题还是多。。

网友:
    我刚才试了下,我把格点设置成0.0001mm,走线0.0001,其它试了下,没有以上你说的那些问题......

网友:
    升级补丁,用015版本就ok了。

网友:
    S,走线时你就不会去控制面板那选一下啊,别老是怪软件有问题,先从自身找问题

网友:
    我相信这个兄弟的问题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大家都是多年的工程师,有些看起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也许有潜在的问题,不要轻易否定别人啊。

网友(2014-07-21):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么

网友(2014-11-02):
    我的16.6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新安装的16.6的软件也是,走线都不在格点上!只有推线的时候才会对齐格点

网友A:
我的16.6已经跟新了最新补丁,也还是一样的,走线拉出来的一段线头不会在格点上,但单击一下,线会自动捕捉格点,铜皮也是一样的,鼠标不会捕捉格点,但画完之后铜皮会自动便宜到格点上面去,多大格点都是一样的,重新启动一下软件又会捕捉格点,用一会又捕捉不到了。。

网友B(2016-04-14):
引用 网友A:
我的16.6已经跟新了最新补丁,也还是一样的,走线拉出来的一段线头不会在格点上,但单击一下,线会自动捕捉 ...

解决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么?

    解决了,更新了其他版本补丁之后完美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更新了其他版本补丁之后完美解决。

    仅仅是打了个补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仅仅是打了个补丁?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谢谢,后来试了下,确实打个补丁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