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差分线

楼主(2013-10-11):
请问是在pads layout中差分线如何走呢,具体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呢?谁有相关的教程呢,
发给我一份,邮箱:177870532@qq.com
还有是查分线一定需要在pads router中走吗 ?

网友:
layout 里面就不能走差分线

网友:
layout 里面就不能走差分线J是的,我也一般在ROUTER里走的。但LAYOUT里能设差分线

网友:
先走其中一根,然后开启在线DRC,设置好这两个网络线之间的间距,再走另外一根。

用router就很方便的了。

网友A:
差分线在router中的视频教程: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012-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在router中的视频教程: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012-1-2.html

jimmy兄,谢谢你啊~~在上周末在学习这个啦  万分感谢你呢!!
现在我还在学习有关高速走线的,因为最近是画车载的电路板
有两个ddr3的板子要画的,
所以现在也是在学习DDR3的画法中!!

网友(点评):
ddr3可以下载我制作的全志A13两片DDR3视频

楼主:
引用 楼主:
jimmy兄,谢谢你啊~~在上周末在学习这个啦  万分感谢你呢!!
现在我还在学习有关高速走线的,因为最近 ...

JIMMY ,我有在看的啦,我现在是二级会员,是互连的那个还没有权限下载的呢
是可以发一份到我的邮箱上面吗?邮箱:177870532@qq.com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教你布局好后是布线是在router里面的效率高吗?
还有就是我主要的困惑是在这里:走线在该层走了一段,然后打孔到另外一层再走,因为有些线是要先布的,像这种,如果后面布其他的线的时候,受到前面所布的线的影响,就又得重新改了,感觉这样就会做很多无用功了,时间,精力都耗费了,像这种布线,有什么窍门或者说是方法的么?是画板多好可以熟能生巧吗?
过孔的推挤在layout 是ctrl+E推挤吗?或者是选择过孔后再一个一个慢慢推挤,直到verify design 检测后通过吗?有其他的快键的方法?
以上问题请jimmy兄抽空可以详细回答下,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