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过叠孔设计盲埋孔没有?

楼主(2013-10-11):
大家做过叠孔设计盲埋孔没有?

网友:
设计端不用考虑这么多,比如:你设计一个8层板,需要二阶盲孔1-3,你直接用1-3钻孔就可以;加工的时候有些厂商可以直接加工1-3,有些厂商就要分解为3-2,1-2(就是所谓的叠孔)加工

网友(2014-03-26):
当然得自己设置。。用allegro软件,要在setup中设置好盲埋孔,然后在constrains中区选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