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C-DC取样点是从滤波电容拉出取好.好还是负载端取好.

楼主(2013-10-11):
各位DC-DC取样点是从滤波电容拉出取好.好还是负载端取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

    同意,从负载端取干扰加大,有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B:
    负载端吧,干扰的话要求反馈线走线要注意一点啦,不然从电容到负载端这一段的压降无法反馈

网友:
    接滤波电容,后面加大平面或走线,尽量使之不存在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端吧,干扰的话要求反馈线走线要注意一点啦,不然从电容到负载端这一段的压降无法反馈

不建议这样做。
1. 小电流的Buck没有必要。
2. 大电流的buck采用分布式,缩短路径,降低压降。
3. 在AC/DC CONVERTER 或DC/DC 中回路如有等效电感,负载端反馈极易振荡,需要调整环路。得不偿失!
4. 只有在负载电流极大,负载变化率>75%,可以考虑! 不过这是基本采用多相电源了。

网友(2013-11-24):
    电感后面电容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