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中如何制作BGA类pcb封装(cell),谢谢!

楼主(2013-10-11):
    RT,BGA中的那些管脚要如何处理?

网友A:
    就在你这句话的下面,『相关帖子』里的那10个标题中有答案,呵呵……

英文名的软件,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你这句话的下面,『相关帖子』里的那10个标题中有答案,呵呵……

    英文名的软件,你猜~

不想用那个的。初学这个软件,所以想一步一步来。但是这个BGA的cell的pin命名真烦啊。谢谢!

网友:
    好像有这方在的资料,你可以找找

楼主:
    关键是要输管脚号A\B\C.....

网友:
    我完全不能理解你的这种执着……

    摆放pin、输入pin信息,是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重复新操作,至于花这么多精力琢磨、锻炼么……

    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

网友:
    BGA这类封装用LP WIZARD 5分钟搞定了的。
最难搞的个人以为还是那些不规则的接插头,比如网卡座,USB座,这个就要人工摆放了。

网友:
    EE里面BGA decal的字母数字命名好像每行开始都要手动输入吧,起码我是这么干的。
    选择Renumber pin,在对应的窗口各栏参数设置好(如A 1 1),选好对应pin,向右一拖整排的都定义好了。有空PIN的地方要注意一下
再笨的应该就是直接在表中更改number

楼主:
    就是怕输错啊。。。

网友(2013-11-16):
    可以先建一个没有celle的pat,但要有symbol,然后可以建cell时选择creat cell from part,不用手工改的,不知你是否问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