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层次原理图器件编号重新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3-10-11):
以前都是用AD09画图,原理图基本上都是采用层次图,这样阅读起来比较直观,而且方便原理图的复用和二次使用。现在用这个软件后将以前AD09里面的层次图用了很久转到了orcad(版本:16.6)里面,可是在对器件进行重新标注时遇到了问题。
1,由于采用的原理图复用,两个复用的模块中器件的编号相同,导致输出网表到allegro是提示错误;
2,在Orcad里面使用重新标注功能将器件重新编号,有时可以将两个相同的复用模块中的器件编号重新标注为两个不同的编号,可以导入到allegro,但是有时候不行;
3,在后面的修改时由于增加了器件,在重新标号后所有的器件标号均被重置,导致无法更新到现在allegro;
4,在修改顶层图是,导致底层的模块电路图中的器件编号被重置;
最近在使用Orcad的过程中,一直遇到器件编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最想解决的问题有:
1,如何保证现有元件的编号不会被改变,在新增加器件后可以重新标注;
2,在器件的编号被修改后,如何更新到PCB同时不影响以前的布局;

说明:
比如我有一个顶层图中调用了一个名字为AD.sch的子图2次,在AD.sch的子图中有一个器件编号为R1,在整个原理图中就存在两个名字相同的器件R1,如何将这两个R1重新编号为R1,R2两个不同的编号,如果不修改是否有办法导入到PCB。

网友A:
使用自動標註的方法,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自動標註的方法,僅供參考。

    首先要谢谢你的帮忙,我试验了你的方法,确实可以用,但是需要在工程开始的时候就进行设置,现在我出现的问题是已经画好一版原理图,PCB也已经完成了一大部分,但是现在方案进行了修改,所以要在原来的原理图基础上进行修改,以前的原理图中编号没有定义过每张图纸的编号范围,所有现在重新定义的话会导致大部分原理图的编号被重拍,导入到PCB以后PCB中的布局和走线都被打乱了,所以需要再不重新定义每张原理图范围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编号,我试过很多次,有的时候被调用两次子图的同一器件编号会重新标注为不同的编号,有的时候不可以,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如果器件的编号被重排了,有没有办法导入到PCB以后不会打乱以前的布局,比如已经将R1布局好并且拉好线了,但是现在重新编号以后变成了R2,我导入到PCB以后会导致这个器件的布局和拉线都乱了。以前我在用AD09的时候不会出现器件编号被改变就不能对应PCB器件的问题,我可以画好原理图以后同时开始PCB的布局和拉线,在都完成以后可以对原理图重新编号,然后再更新到PCB也不会影响PCb的布局,现在用cadence以后重新编号以后就不能跟PCB的器件对应起来,以前我有过一次将原理图全部重新编号,结果导致更新到PCB以后所有的布局和拉线都不对了,现在已经快被器件编号问题搞疯了。
    你有没有orcad原理图比较详细的教程或者书籍能推荐一下?

网友:
如果不使用自動標註,只能手工一個一個慢慢的修改。

關於 orcad 的教程可以到下方裡面找找
Orcad教程资料区  https://www.eda365.com/forum-42-1.html
Cadence Allegro教程资料区  https://www.eda365.com/forum-35-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1765-1-1.html
.
.
.
.
.

网友(2014-04-21):
选中AD.sch,右键进入Edit Object Properties.这个里面可以改。

网友:
Edit Object Properties.这个里面可以改  好像不行啊

网友(2017-02-20):
这个问题解决了嘛?能否说下解决办法,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01-07):
同问这个问题,16.5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19-02-14):
同问这个问题,也是改版的原理图

网友(2019-04-09):
同求,每次改版,加的元件少的话还好,加的多的话就要重新修改全部的元件命名,特别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