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等长PIN Pair时监视器里出现未选项!

楼主(2013-10-11):
我在做做等长PIN Pair时监视器里出现未选项!如下图,红色部分部分其实是我没有选择做PIN Pair的,但是它就是出现在下面,好郁闷,请哪位大侠帮忙一下,谢谢1

网友:
要选择项目啊,“display data for object type”下拉里不能选NET,选Matched length net,前提是这些网络你已设置成等长网络组。

楼主:
就是前提是这些网络你已设置成等长网络组。那些红色的是没有选择进去的,但是在监控器里却出现了,对了,这是做PIN Pair,怎么是选择Matched length net,数据线才是选择这个吧,我是做T型的地址线的!平果花儿能不能帮到底截个图我看一下,是不是我的有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前提是这些网络你已设置成等长网络组。那些红色的是没有选择进去的,但是在监控器里却出现了,对了,这 ...

楼主:
谢谢吉米老师百忙之中回复,我看了,是选择同步的,我看了没做网络组进去的是差分线,是不是在哪里设置优先级啊,为啥我的9.3地址线很多拓朴不成功了,以前用2007都是可以很我拓朴的,第一次做多层板做等长线的,昨这么多问题呢?

网友:
解决不了的就来找我吧

楼主:
    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找JIMMY老师,我想培训一下多层板BGA出线的板子,不知道多少钱一节课,平时在哪里可以上课啊?上课时间是怎么定的?

网友:
论坛中就可以找到我了。。。

BGA出线方法,0元学费。周末有空可以来福永找我。(需要提前三天预约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