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原理图快捷键一览表

楼主(2013-10-11):
cadence16.3原理图快捷键一览表

快捷键        功能        操作说明
w        插入一般电路连接线
p        插入元件
n        插入网络名称
b        插入总线
j        插入连接点
e        插入总线连接短线
f        插入电源
g        插入GND
x        无连接线
y        画折线
t        插入文本
Z或者ctrl+d        打开database part
i        放大        将鼠标放在需要放大的地方
o        缩小        将鼠标放在需要缩小的地方
r        旋转对象        先点击选中对象,再点击r旋转
h        垂直镜像        先点击选中对象,再点击h翻转
v        水平镜像        先点击选中对象,再点击v翻转

Esc        取消当前功能模式,还原为“选择”
Ctrl + a        全选
Ctrl + v        粘贴
Ctrl + z        回到上一步
Ctrl + c        复制
Ctrl + e        打开对象属性编辑页面        先用鼠标选中对象
Ctrl + t        对齐网格线
Ctrl + i        Selection filter选择过滤器
Ctrl + p        启动打印页面
Ctrl + s        保存
Ctrl + f        搜索
Ctrl + g        Go to
Ctrl + x        剪切
Ctrl + m        选择用过的器件
Ctrl + L        连接database part         先点选对象,该操作会撤销在该对象上的撤销或者重新编辑的操作信息

Shift        画斜线        按住shift,同时画线,可以画任意角度的电路连接线
Shift + m        Variant view mode变换视图模式

F4        重复上一次命令
F9        配置宏
F7        记录
F8        演示播放
F1        Capture help
F5        重画
注:红色为画原理图常用快捷键。
限于水平,表中难免出现错误和不足,请指正,谢谢!!
                                                制作:王超  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
                                                     superman678191@sina.com

jacklee_47pn -2 天下文章一大抄! 還抄的不對!

网友:
天下文章一大抄! 還抄的不對!

网友(点评):
好像认识几个字就在那里叫,显得自己多清高那样,主要是内容好不

网友:
好像认识几个字就在那里叫,显得自己多清高那样,主要是内容好不

你看看什麼叫寫得好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51-1-1.html

在 EAD365 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一堆的快捷键分享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68-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289-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033-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930-1-1.html
.
.
.
.
.

网友(点评):
版主表要理这种不知道谦逊没出门的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