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与器件管脚连接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3-10-11):
如上图所示,Option里面thermals选项我选的是Flood over 但是为啥输出的还是indirect的方式呢?而且我将Pad shape改了并且apply了,再次打开Option,padshape又变回之前的了。。。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
你要根据焊盘的形状选择灌铜的链接方式///你这个是方形焊盘 就应该选着Rectangle  然后再选着怎么灌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根据焊盘的形状选择灌铜的链接方式///你这个是方形焊盘 就应该选着Rectangle  然后再选着怎么灌铜

谢谢!已经搞定了!之前我以为直接选OVERALL+Flood over就行了,结果每种图形都要对应的选一次才行~~~~再次感谢!谢谢!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之前我以为直接选OVERALL+Flood over就行了,结果每种图形都要对应的选一次才行~~~~再次感谢!谢谢!

网友:
我刚学时和你一样。

网友:
前一段时间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