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做蒙特卡洛分析

楼主(2013-10-11):
其中,Rbreak是固定的1K,怎么改阻值,比如变成2K。我从库里添加的时候,上面只是显示R1和Rbreak,也没有显示阻值。

网友A:
Rbreak 是要去更改PSpice model 內容.
高亮 Rbreak 電阻後按滑鼠右鍵 , 選取 Edit pspice model 就可進入編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break 是要去更改PSpice model 內容.
高亮 Rbreak 電阻後按滑鼠右鍵 , 選取 Edit pspice model 就可進入 ...

试过了,是可以改的。但是后来仿真的时候总是提示说
ERROR -- Missing value
V_V4         N04564 0 DC 5v
V_V2         N02669 0 7Vdc
V_V3         N00350 0 5Vdc

网友B:
有沒有原理圖可以看一下(或是上傳文件),大家幫你看看問題在哪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原理圖可以看一下(或是上傳文件),大家幫你看看問題在哪兒?

这个是我电路里面的一部分图,就是通过比较器的输出控制mos管的开关。图在上传的文件里。
仿真的时候提示: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7135 ,对应的是R4.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我照樣繪圖測試了 , 並無問題.
但是不確定你用的 MOS FET 是哪一個?
另外你這個圖和先前問的問題並沒有任何關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照樣繪圖測試了 , 並無問題.
但是不確定你用的 MOS FET 是哪一個?
另外你這個圖和先前問的問題並沒有 ...

先前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请你你仿真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型号的MOS FET
我在该图仿真的时候mos似乎不能够导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是用 M2N6849 .
你要畫電路進行模擬前要先了解零件規格 , 不符合規格的零件模擬室會有問題的.

网友B:
可能是 Q3 沒有 pspice model。
我重新畫過原理圖後及仿真結果如下圖。(我用16.6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 Q3 沒有 pspice model。
我重新畫過原理圖後及仿真結果如下圖。(我用16.6版本)

真的很感谢,如此有耐心指导我。
我用的是一个正弦波和某个电压比较,比较器输出的电压应该是一个方波,控制MOS管的开关,MOS管源极应该出来的是一个最高电压为12v的方波,对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很感谢,如此有耐心指导我。
我用的是一个正弦波和某个电压比较,比较器输出的电压应该是一个方波, ...

修改我的錯誤重新上傳圖片和結果,上面畫錯原理圖的電源接法(V4正負接相反)。並且找了一般常用的實際 PMOS 管來仿真。

另外你的 PMOS 管的連接有錯誤。正確的 PMOS 管擺放是 S 極要在高電位端,D 極電位要小於 S 端。

网友:
Very good , 看來您很用心地對MOS FET還加上飛輪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我的錯誤重新上傳圖片和結果,上面畫錯原理圖的電源接法(V4正負接相反)。並且找了一般常用的實際 P ...

非常感谢~~~现在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13-11-26):
引用 网友B:
修改我的錯誤重新上傳圖片和結果,上面畫錯原理圖的電源接法(V4正負接相反)。並且找了一般常用的實際 P ...

大侠,小弟刚学pspice仿真,请问输出结果怎么用三张图分别显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小弟刚学pspice仿真,请问输出结果怎么用三张图分别显示啊?

點選《菜單》 => Plot => Add Plot to Window  然後點選 《菜單》 => Trace => Add Trace ,這樣就增加一張圖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點選《菜單》 => Plot => Add Plot to Window  然後點選 《菜單》 => Trace => Add Trace ,這樣就增加一 ...

谢谢大侠,我已经摸索出来了,但好像只能在仿真后再处理才行,并且刚刚完成仿真后还是几条线重合在一起的。

网友(2015-11-22):
受教啦--多谢楼主---

网友(2018-04-23):
    高手很多呀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好多呀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