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业稳定5V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2013-10-11):
求一个工业级5V电源电路,或者电源芯片,输入24V或者12V,固定输出5V电压,电流达到3A,要求纹波小,电路工作电压变化波动小。。。。。。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谢谢。。。。

网友:
    工业级主要的工作温度更宽点。 选工业级的BUCK即可。

网友:
    TPS5430QDDARQ1,你看看这个芯片的资料吧

网友A:
    LM2596
    HM2576
    AE1501
这几个都可以查看下datasheet

网友:
    Use DC-DC then linear regulator

网友:
    都会设计呀?好羡慕哦

网友(2013-11-23):
    金升阳有这个系列的产品。

网友:
    MP24943发热量小,电压输入范围宽,55V输入3A输出!

网友(2014-01-04):
    这个你找个电源芯片,让它输出固定电压就行了,就工业级这一个要求????电源这玩意难得是精度和效率

网友B:
对于小功率的电源设计方案,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方案,涵盖很多而且有工具,比如TI的SwitcherPro Desktop,凌特的等等进行辅助设计。但是比较难的是:
1。 对自己系统的功耗的理解;
2.  根据功耗选择合适的电源方案(兼顾效率,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

总之要选一个功能能够实现的电源方案太多了,但是要做一个效率成本稳定性非常好的电源还是要很多经验的。当然即使在有这些大的厂家的支持的情况下,系统的稳定性往往牵扯很多东西。
个人的一点小想法而已~~莫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小功率的电源设计方案,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方案,涵盖很多而且有工具,比如TI的SwitcherPro Desktop, ...

    谢谢点评

网友(2014-02-17):
    工业级的要求低啊,想产品稳定去TI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体积大小,可以选用AE2596!

    2596表示不能胜任,纹波大,50mV+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2596
HM2576
    AE1501

2596   2576  不能胜任,纹波大
    AE1501 木有用过,不做评论。

网友(2014-08-22):
    工业级的电源IC很多,我个人建议你采用国外大厂的Buck电路,你也可以提要求,Noise ,ripe要低于多少,实在搞不定,我倒是可以帮忙,搞定后请我吃大餐就可以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