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触摸按键中间能放LED 吗

楼主(2013-10-12):
我现在有一个产品是,电容触摸按键,按键设计在PCB板上,中间要放一个按键指示灯,这样会不会影响按键灵敏度。

网友A:
msp430我试过可以的,LED放底层,按键中间开孔透光。只是这样装配很成问题,led要反着贴。踢挨有demo板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我试过可以的,LED放底层,按键中间开孔透光。只是这样装配很成问题,led要反着贴。踢挨有demo板就是 ...

顶一个。我们也是这么干的。为降低生产成本,把元件全部一面贴片,LED最后用镊子手工放。

网友:
好像可以买到反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