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版本,为何鼠标快捷键导进去用不了哇?

楼主(2013-10-12):
如题:allegro16.3版本,已经放到正确目录下.为何鼠标快捷键导进去用不了哇? 键盘env是可以用的. 16.2版本放进去都能秒用..求助了。谢谢!!!!!!!!!

网友:
关闭程序,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A:
在检查下路径:C:\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检查下路径:C:\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

 先谢谢咯。可是我的路径都没问题,16.2俩个都可以直接用。16.3就鼠标快捷键用不了,而键盘快捷键是OK的 是不是要打什么补丁什么的。

网友:
你是说stroke吗?路径是否正确。C:\SPB_Data\pcbe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