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T电路分析

楼主(2013-10-12):
帮忙分析下,是怎样复位的 谢谢。BAV99作用?

网友A:
    我分析应该是高电平复位:开机瞬间C29相当于短路,Q9基极发射极正偏,三极管导通,R9和D3相当于直接相连,所以RESET高电平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分析应该是高电平复位:开机瞬间C29相当于短路,Q9基极发射极正偏,三极管导通,R9和D3相当于直接相连, ...

    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啊,C29开机瞬间会是短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啊,C29开机瞬间会是短路吗?

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是在电容已经充电的前提下,你上电前电容两端电压为0,上电瞬间电容充电,电流比较大,在那一瞬间可以视为短路。

网友C:
    这电路在音频开关机静噪电路中常用。   开机时能输出一个高电平,关机也能输出一个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在音频开关机静噪电路中常用。   开机时能输出一个高电平,关机也能输出一个高电平

    开机和关机时候的原理能说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是在电容已经充电的前提下,你上电前电容两端电压为0,上电瞬间电容充电,电流比较大, ...

    具体能说下 开机和关机时候工作原理,以及BAV99的作用吗???

网友D:
5楼说的对,开机会输出一个高电平,关机时也会输出一个高电平!开机时,EC4充电时间要比C29要快,所以Q9导通,输出高电平,当C29的电压与EC4一样时,Q9截止。关机时,C29通过D3进行放电,当掉电到Q9的E,B两极之间的压降>0.7时,Q9又导通了,输出一个高电平。

网友:
    三极管基极有个RC常数,如2楼所说,然后就是双休2极管导通后,三极管导通然后给 IC 高电平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楼说的对,开机会输出一个高电平,关机时也会输出一个高电平!开机时,EC4充电时间要比C29要快,所以Q9导 ...

呵呵,是没错,但是没有 EC4?              100UF的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是没错,但是没有 EC4?              100UF的位号?

100ufiu是EC4

网友F:
    幫你做了仿真,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幫你做了仿真,僅供參考。

    大哥,你仿真软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仿真软件是什么?

ORCAD 畫原理圖 + PSPICE 仿真

网友:
    这个用在静噪应该可以考虑

网友:
    :D:D:D:D:D

网友:
    版主的仿真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REST是低电平 复位吧!?你看复位端常态是高电平呀   怎么可能又在高电平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