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10-12):
小弟初学电路设计,感觉里面博大精深,现在遇到一个很初级的问题还向超级狗等坛内大佬请教,还望不吝赐教。

现在使用hyperlynx做一些简单的串扰、反射等仿真,如果要做整个电路板的全面仿真的话,就需要每个器件的IBIS

模型,不知道大家在哪里去找这些IBIS模型呢,大的一些器件,我现在主要在该器件的厂家网站中找,但一些小的器件

比如:电阻、电容、磁珠等也去各自的厂家网站里找么?而且一个设计,所有器件类型加一起就有200多个,那么要做个

仿真是多么不容易呀!是不是有一些专门非官方网站能够很容易得找到这些IBIS模型呢?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IBIS模型国外的公司一般都提供,具体你要根据型号去厂家找,然后就是电感,电容,这些厂家没法给你的,但是网上估计一般都有,就是一组数学公式吧,其实我觉得如果做仿真,最好先搞清楚你的工作范围,以便确定具体的模型,另外,就是你的计算机的能力要强,不要跑起来就死机了,再就是好的仿真软件

楼主:
谢谢,楼上,我现在做的主要是一些仿真应该还是在低频范围内,所以可能用IBIS模型就可以。
SPICE的模型我现在也拿不到呀,这种模型不是都是各个器件厂保密的吗?还有其他渠道能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