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灯是怎么亮的

楼主(2013-10-13):
请问这个灯是在充电的时候亮,充满了后灭灯吗?三极管是怎么控制导通和关断,谢谢

网友:
还没有充满就灭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的时候亮,充满后灭,关键是利用R26两端的压降来按制灯。

网友:
这样的电路很简单的啊,三极管的原理;

网友:
基极有电流=三极管导通 基极无电流=三极管截止 三极管应用的基本原理啊

网友A:
感觉你们说的不是关键点呢,S8550  P管     基极的电压和射级的压差要稍微大于0.7V,才能打开,电池充满的电压是4.25V,5V-4.25V=0.75V   这时基极的电压和射级的压差已经不足以维持导通状态了,三极管开关电路,不是基极有电流,管子就能打开,你还要考虑极间的压差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们说的不是关键点呢,S8550  P管     基极的电压和射级的压差要稍微大于0.7V,才能打开,电池充满的 ...

谢谢你说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