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问题请教:摆放丝印 、标号、尺寸大小

楼主(2013-10-13):
1=    各位摆放丝印 、标号时怎样摆放的,是用最笨的办法一个一个摆放吗,还是有其他好方法, 且一般多高多宽的丝印尺寸比较合适?

网友:
目前还没有快捷高效的办法了,只能一个一个的摆了

网友:
我是一个一个的摆

网友:
    俺也是一个一个摆的,我设置的是50mil/5mil。

网友:
    关于丝印大小:之前版主有发过:30x3 40x4 50x5.

网友:
    一班 filter 一下  然后 设好栅格 大小 50  5   或者40 4  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一个一个弄的,最好只有两个方向,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或者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大小我一般设置为 50  6

网友:
    我也是一个一个的摆,大小我一般设置45 5

网友:
    可以整体拖动 而且 保证不会出现位号方向不一致的问题 字母或者在下或者在左   效率相当快

楼主:
    part laber properties 此项设置还是没有proter 好用  个人感觉 。。。

网友:
我也是一个一个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