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PGND怎么连接

楼主(2013-10-14):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我在使用TI公司的UCD9222驱动UCD7242做电源设计,遇到布局问题

在UCD7242中有PGND以及AGNG两个地,在UCD9222中有AGNG与DGND,我不知道这些地是怎么连接的。特别是这几个地的实质是什么,在pcb布局上最后怎么连接,还望指教

网友:
单点接地 用大电流磁珠 用0R电阻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