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封装问题?

楼主(2013-10-14):
OR CAD中网表导入pads Layout中时,发现有些元件封装找不到,检查了作创建该封装时并没有问题,而将封装名(parts)稍改下就可以了,是不是封装做好命名时有规则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做好封装后要“edit part”    出现截图  save as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封装后要“edit part”    出现截图  save as  就好了

是有保存,但是弹出对话框有问题,假如封装(Parts)是ML1220,我将(parts)改成ML-122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保存,但是弹出对话框有问题,假如封装(Parts)是ML1220,我将(parts)改成ML-1220就可以了.

名字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