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拓扑问题

楼主(2013-10-14):
请问芯片的BUS上面挂了SDRAM,nandflash或者MAC芯片,该采用什么拓扑好些呢?

网友A:
从高速到低速。拓扑应该是MAC-sdram-nand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高速到低速。拓扑应该是MAC-sdram-nandflash。

采用菊花链吗?

网友:
一般采用菊花链。几层板啊,层不够用吗?

网友(2013-11-18):
t型拓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