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PIN间距为3mil,可导入到PCB中PIN间距咋变为2.98mil,这怎么弄啊?

楼主(2013-10-14):
求大神帮忙,怎么解决?谢谢

封装PIN间距3mil

封装PIN间距3mil

导入PCB中PIN间距2.98mil

导入PCB中PIN间距2.98mil

网友A:
没遇到过 ,是不是精度设置不一致啊。
这么点误差无所谓了,我单位为mil的时候精度是0,小数点都不需要的。就算100pin,也才差2mil,完全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是不是精度设置不一致啊。
这么点误差无所谓了,我单位为mil的时候精度是0,小数点都不需要的 ...

但是别人PCB的制片厂的线宽线距工艺最小是3/3mil

网友B:
从两个图上看是精度问题,建库的时候你用的是3位小数,实际板子的时候用的是2位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两个图上看是精度问题,建库的时候你用的是3位小数,实际板子的时候用的是2位小数

谢了,我试试该改改看

网友:
Place--update Symbols  就可以了

楼主:
谢了!我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