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块板子的线复制到另一块板子上,两块板子的part number不一样

楼主(2013-10-14):
我有两块板子芯片型号不一样,但是管脚是兼容的,我想把一块板子的一部分线复制到另一块板上,如果用电路拷贝的话会因为partnumber不一样儿不成功,有么有其他方法?

网友A:
    利用PCB的合并与分割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PCB的合并与分割的方法。

    可以再详细点不?我自己也研究研究

网友:
    是芯片的话,不会很多的。先用原来型号的。copy 好了再replace。
或者设计都不动。直接用variant 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