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两个开关电路的区别和原理

楼主(2013-10-14):
这是两个开关电路,三级管和MOSFET都是同一型号,功能一样,高手帮忙解答下工作原理和两幅图的区别,小弟初学越详细越好。感谢!!!!

网友A(2013-11-24):
3401是低电平导通,3904是高电平导通,当3904基极输入高电平时(基极电流经放大后大于集电极),三极管相当于开关会饱和导通,此时集电极相当于很小的电阻下地,出现低电平,由于3401是低电平导通的MOS,所以相当于连通有电压输出。第二个图上三极管基极有下地电容,控制脚上出现很短的高电平时(干扰信号),电容两边电压不能突变相当于短路下地,3904不会导通,3904集电极上的上拉电阻,阻值不一样,由于3904是电流控制器件,提供电流不一样跟基极电阻相匹配,3401是MOS电压控制器件电流很小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1是低电平导通,3904是高电平导通,当3904基极输入高电平时(基极电流经放大后大于集电极),三极管相当 ...

谢谢,很仔细

网友:
为什么我觉的这两个电路没有本质的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