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些名词哈。

楼主(2013-10-14):
小弟刚换了个工作,是做交换机 服务器 这类的。小弟之前是做MID 车载导航系列玩意的。刚转过来,老大交给我要我做一个FDR的一个板卡。一边是PCI-E 3.0的接口,另一端是FDR接口的。小弟在阅读相关资料的时候,发现一堆的专有名词。特地拿来询问各位大哥。求大哥们不吝赐教。或者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小弟自己慢慢来翻阅就好。
譬如有一下词汇:
InfiniBand
QSFP
SFP+
FDR
QDR
FDR10
PCI Express 3.0
IB卡
HCA卡

还有这些个:
CPCI
VPX
VPI
VME
RapidIO

诸如此类的相关资料,尽量那种命中要害的。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还是有些了解得很迷糊。求大侠们指点一番。。

网友(2014-06-15):
你这基本都是数通这块的名词

网友:
SFP是光模100M 1000M,SFP+是光模10G

网友:
網搜一下人家的產品規格可以略知一、二。

HCA(Host Channel Adapter )Card Overview

The InfiniHost III Lx single-port 4X InfiniBand host channel adapter (HCA) card provides data centers with a cost-effective solution to consolidate communications, computing, management and storage traffic onto a single fabric. This HCA connects to the host system through a PCI Express x4 interface and supports single data rate (SDR) 10Gb/s InfiniBand connections. The InfiniHost III Lx HCA card delivers the most cost effective 10Gb/s solution available and features remote direct memory access (RDMA), hardware transport, and advanced per queue pair (QP) QoS services.

http://www.sandirect.com/documents/mellanox_IH3LX_X4.pdf

网友:
同上,IB 應該是指 InfiniBand

网友:
CPCI(Compact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如下網站解釋︰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5665.htm

一個名詞一貼,銀兩賺到飽。

网友:
VME 您應該是指 VMEbus,解釋如下︰
VMEbus (Versa Module Europa bus) is a computer bus standard, originally developed for the Motorola 68000 line of CPUs, but later widely used for many applications and standardized by the IEC as ANSI/IEEE 1014-1987. It is physically based on Eurocard sizes, mechanicals and connectors (DIN 41612), but uses its own signalling system, which Eurocard does not define. It was first developed in 1981 and continues to see widespread use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