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合孔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10-15):
看到视频上铺完铜之后又沿铜片周围或者填充铜片打一些缝合孔,不知道缝合孔有什么作用?

网友:
    法拉第笼 估计

网友A:
    类似这样子的??

网友:
    一般指多层板,存在两个以上的地平面的情况下需要打这种孔。至于作用,可能就像三楼解释的那样吧。

网友:
    将各个接地平面通过过孔缝合起来,防止电源向外幅射。

它的过孔类似于我们缝衣服,所以形象的叫做缝合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子的??

是啊 当然,不光边上,里边的地平面也有

网友:
    法拉第笼   赞成三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