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OrCAD16.5在已安装的系统中再次安装报错

楼主(2013-10-15):
cadence/orcad16.5卸载后,再次安装弹出错误对话框,信息如下:
spb/orcad 16.5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this  system in current user(only for me)mode by "JGL".to use the existing installed products, run the configuration utility from start menu under cadence<release<configure. this ytility will give you access to the installed products without changing the existing installation.

楼主:
在其它论坛找到了解决方法,使用后OK。方法如下:使用regedit打开本机注册表,把跟cadence相关的注册表都删掉就行了,总共有三个地方要确认:
1. HKEY_USERS->.DEFAULT->SOFTWARE
2.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3.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中

网友(2014-07-03):
按照这种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自食其力啊~~~~~~~~~~~~

网友:
    实在不行只有重装系统了,装了不下十次才成功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