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接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10-15):
看到很多人的设计,DSP或其他mcu的DDR2连接口与DRR2片子之间都会挂上一个22欧姆或33欧姆的端接电阻,我就有个疑问,假设DDR2时钟为533MHZ,则波形上升沿时间估算为1/5/533us=0.375ns ,因信号传输速率约为6in/ns(6000mil/ns) ,则该上升沿的电长度约为2250mil(57mm),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只要连接线长度低于2000mil,由于阻抗不匹配导致的振铃将埋没于上升沿,端接电阻是否很有必要?当然如果阻抗失配严重(如芯片内部阻抗与走线阻抗不匹配)另算,一般情况下控制了板间间距,线宽,完整的地平面,这种端接电阻是否多余?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一下心中的疑问,十分感激啊。

网友:
    串联一个电阻是为了解决信号反射和阻抗匹配。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当阻抗失配导致的信号反射引起的振铃,如果埋没于信号上升沿,请问这样造成的影响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点评):
建议你到仿真版块问版主。

网友:
    不懂,围观等解答

网友:
    这问题专业,围观

网友A:
    "由于阻抗不匹配导致的振铃将埋没于上升沿"      而根据信号完整性理论,埋没于上升沿应该在上升沿的大约20%之内才不会影响,
所以这边考虑的长度大概在400mil之内不需要考虑。

当传输时间延时< 信号上升时间的20% 才几乎不需要考虑反射带来的影响~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阻抗不匹配导致的振铃将埋没于上升沿"      而根据信号完整性理论,埋没于上升沿应该在上升沿的大约20 ...

假设DDR2时钟为533MHZ,则波形上升沿时间估算为1/5/533us=0.375ns
    楼主已经按1/5算了,我觉得楼主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只是为了更保险,一般会加匹配电阻。

楼主:
    ajingge 的说法应该是对的,我之前对上升沿时间估算为1/5/533us=0.375ns,其中的1/5是指上升沿约等于波形周期的1/5,是一种普遍经验值。  至于 6楼ajingge 说的1/5是指上升沿的1/5相当于 1/5*0.375ns=0.075ns , 0.075*6in=450mil,再保险一点取值就是低于400mil 的长度,振铃将可以埋没于上升沿,嗯,回去查看书籍再看看,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ajingge 的说法应该是对的,我之前对上升沿时间估算为1/5/533us=0.375ns,其中的1/5是指上升沿约等于波形周 ...

    看李玉山的那本信号完整性翻译书原著是ERIC博士,里面有说明的。具体在那一页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