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模块复用后对一些线进行修改出现了菱形?

楼主(2013-10-15):
如何去掉这个菱形?
对制版有影响么?

网友A:
    沒影響吧~~不過看了挺不舒服的
把模組取消,不然就是重新拉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影響吧~~不過看了挺不舒服的
把模組取消,不然就是重新拉線

    把模组取消是什么意思?
    这里是DDR数据线,重新拉线会很烦

楼主:
    能具体点么
这里是模块,模块调用不是不带属性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影響吧~~不過看了挺不舒服的
把模組取消,不然就是重新拉線

可以详细点吗,我遇到时同事也说把模型去掉(我是先点模块复用命令,再后面弹出的框里把模型去掉的)不过没有成功。是不是删掉后在哪里update一下啊

网友A:
     在placement 的模式下
    在find面板勾選groups,滑鼠停在模組上
    滑鼠右鍵/disband groups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lacement 的模式下
在find面板勾選groups,滑鼠停在模組上
滑鼠右鍵/disband groups 即 ...

我的板子上并没有groups
edit --groups后option中是空的?
还有什么原因出现棱形?

网友:
 不好意思~~這我就沒遇過了,下面有討論過這個問題喔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181-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上并没有groups
edit --groups后option中是空的?
还有什么原因出现棱形?

    复用的不会出现在groups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用的不会出现在groups里面

    那如何删除呢?

网友:
刚刚试了,disband groups 后需要推一下线,方框就不见了。

网友:
    把线sub出去,删掉,再导进来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忽略

    对制版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制版没有影响?

不影响

网友:
Placement Edit模式下, Find过滤栏中只选择Group, 然后框选, 使用右键菜单Disband Group试试~

网友D:
记得之前我们遇到这情况,在route里面点了个什么就解决了,可我记不得具体是点哪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之前我们遇到这情况,在route里面点了个什么就解决了,可我记不得具体是点哪一个了

route菜单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oute菜单下的?

嗯,15.7版本中route下的一个东西

网友(2017-03-04):
引用 网友A:
     在placement 的模式下
    在find面板勾選groups,滑鼠停在模組上
滑鼠右鍵/disband groups 即 ...

    謝謝~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