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10-15):
图中的BGA 芯片我不知道型号 小的芯片我知道

网友:
    只有用过这个板子的人才知道这是什么芯片了哦

网友:
    上传的图也太不清楚了 看不清丝印

网友A:
    那个是DDR2吗?挂DDR2的是什么? ARM?FPGA?DSP? 或者其他的ASIC?
    还有个VGA结构前面那块是DA吧,VGA DAC 。是并口转VG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DDR2吗?挂DDR2的是什么? ARM?FPGA?DSP? 或者其他的ASIC?
还有个VGA结构前面那块是DA吧,VGA DAC  ...

    LVDS 转VGA  我查了很久 找不到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上高清啊,诶,图样图真破

网友:
    你这图神仙也看不清

楼主:
    好 我去找高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