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D线变板框问题

楼主(2013-10-16):
     请问我将从机构图中导入进来后的四条2D线全部选中,右键后想用CLOSE命令将其闭合后转化为板框board outine,但发现右键后无CLOSE命令。我的pads是9.3的,请问是不是这个版本没有这个命令,还是我有其它地方没有注意到?

网友:
你的板框很复杂吗?不复杂就重新画一遍

楼主:
很复杂,有好多异形线

网友A:
貌似PADS9.3里面没有这个功能,9.5版本的才有。我一般是在auto cad里面闭合再导入pads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PADS9.3里面没有这个功能,9.5版本的才有。我一般是在auto cad里面闭合再导入pads里面的。

auto cad里面怎么闭合呢?

网友B:
AUTOCADE

PADS9.3无闭合功能,9.4以上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CADE

PADS9.3无闭合功能,9.4以上才有。

难怪啊 ,我看了您的教材有有这个功能,我找了老半天都没有找到啊

网友C:
在AUTOCAD中用多段线将板框画出,确定不能有重线 断线。然后利用闭合命令(选中所画边框,j 一下)
   那么你再选中一下板框 如果一点就选中全部了 ,那么说明你闭合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AUTOCAD中用多段线将板框画出,确定不能有重线 断线。然后利用闭合命令(选中所画边框,j 一下)
   那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