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关于用hyperlynx做反射、过冲仿真的疑问

楼主(2013-10-16):
hi all 小弟刚开始接触信号完整性仿真,在使用hyperlynx做反射、过冲仿真的时候遇到一点疑问:
选定的net为一个IC的pin1、另外一个IC的pin2,按照别人的工作流程,只需要为其中一个IC的
pin1设置模型做为output,另外一个IC的pin2上只需要设置quick termiator抑制反射,不用设置pin2上的
模型?(是因为cmos电路输入端的阻抗都很大的原因?)

网友:
仿真是为实际电路服务的。最好用IB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