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板子封装的中心点放在第一脚,怎样快捷的把坐标改在元件的中心点?哪位大侠能...

楼主(2013-10-16):
一个板子封装的中心点放在第一脚,怎样快捷的把坐标改在元件的中心点?哪位大侠能指点!

网友:
    先放原点,然后再放管脚

网友:
    怎样快捷的把坐标改在元件的中心点?

    应该一开始就根据原点来放置焊盘。

    如果要修改原点,比如原点在一脚,看一下二脚的坐标值,然后在二脚坐标值的一半位置处再放置第三个焊盘。

选中第三个焊盘后,键入SO并回车,即可将原点设置在中心。

设置成功后,删除第三个焊盘。

网友:
    jimmy的办法好!

网友:
    比如原点在一脚,看一下二脚的坐标值,在设置格点为2分之1坐标值的大小,1脚和2脚中间出现个格点,so,就是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