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的电流传感器

楼主(2013-10-16):
在电路图中,需要对前一部分电路中的电流采样,然后经过比较器。那么这个用于电流采样的器件(电流传感器)应该是什么符号,在哪个库里?我用的是orcad10.5,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倘若沒有真正的元件可使用時 , 這時候不妨回到電路原理來考量.
電流大不大 ? 頻率高嗎?
你可以考慮串上一個的變壓器來擷取電壓訊號 , 或是串上一個小電阻...方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倘若沒有真正的元件可使用時 , 這時候不妨回到電路原理來考量.
電流大不大 ? 頻率高嗎?
你可以考慮串上一 ...

后来使用了小电阻法~~
请问,我用的是10.5的版本,该版本中有没有现成的蓄电池模块,可以对其进行充放电。

网友:
自己找找吧 , 我知道 16.6 有 , 但 10.5 的年代太久了 , 我也沒這個版本

网友B:
我知道 16.5 有
放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advanls\pspice_elem.olb 裡面的 FLOODED_CELL

我不知道 10.5 會放在那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 16.5 有
放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advanls\pspice_elem.olb 裡面的 ...

太感谢了,按照你的文件夹,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