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整流后连接的高压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3-10-16):
开关电源整流桥后面都会接一个400V、1uF左右的高压电容,这个电容具体是干嘛用的?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别人不知所云,又没图,如果是有源PFC的隔离PSR电路,那东西就是抗浪涌的。其它电路吗?那都懒得说了

网友A:
    你所说的那个电容是不是安规电容?如果时安规电容的话,作为电容,首先是滤波,安规电容就是在电容失效时,不会产生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那个电容是不是安规电容?如果时安规电容的话,作为电容,首先是滤波,安规电容就是在电容失效时, ...

安规电容接在整流之前,一般最大0.56UF,1UF的安规电容是千瓦级别电源配置。

楼主:
    就是这个C1

网友:
    为了使输出的电压更加平坦;增强电源的瞬态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C1

C1就是滤波电容。整流再滤波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C1

    就是一个滤波电容,这个容量LED电源可以做6W左右,其它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滤波电容,这个容量LED电源可以做6W左右,其它减半。

    这个功率是怎么算的,为什么其他的要减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率是怎么算的,为什么其他的要减半?

    根据电源要求的纹波电压计算,这个容量做电源纹波6W大约10-15%,LED电源对纹波电压没特别要求,所以没问题

网友(2013-12-06):
    自己也有这个疑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