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打印的PDF含有多个图层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3-10-16):
附件为别人打出的pdf文件,还请详解(打印时怎么设置或者使用什么软件)。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呀!有没有大师呀

网友A:
    这个是在CAM里面打印的吧 把Gerber文件导入CAM350里面就可以打印得到啦

网友B:
    AD中有直接生成PDF文档的功能啊,选择smart PDF,然后选择合成多层输出就好了。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中有直接生成PDF文档的功能啊,选择smart PDF,然后选择合成多层输出就好了。如图:

四楼说的方法试过,貌似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我菜鸟一个,还望四楼大神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CAM里面打印的吧 把Gerber文件导入CAM350里面就可以打印得到啦

CAM350我用过,但还没打印过pdf。还请大神详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楼说的方法试过,貌似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我菜鸟一个,还望四楼大神详解。

如果说要跟你传的附件一模一样,在AD中貌似直接导不出来,他好像经过PDF中编辑。不知道下图中的图层是不是楼主需要的,这个可以直接导出来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下下面的这份文档,你说的那种是在这种的基础上用PDF编辑软件吧图层编辑之后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要跟你传的附件一模一样,在AD中貌似直接导不出来,他好像经过PDF中编辑。不知道下图中的图层是不 ...

多谢这位仁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下下面的这份文档,你说的那种是在这种的基础上用PDF编辑软件吧图层编辑之后的版本!

您文档上说的这种方法我也用过,不能一层一层的关闭。不过还是多谢了!

网友:
    看了8楼的附件,之前看过忘掉了,前段时间用时用AD的cam功能分层的,至于楼主的附件效果,还是第一次看到,表示惊讶。长见识了啊。

网友:
    CAM350有多层分页打印的功能。
    哪位达人有AD自带CAM的使用教程,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2013-11-21):
    姿势不对好吧。

楼主:
这样打印出效果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