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空间中某点的电磁功率(功率密度)?

楼主(2013-10-16):
用天线发射电磁波,怎么测量空间中某点的电磁功率(功率密度)?

网友:
既然要测试功率,一定要天线,如果没有天线,只能按照电磁波空中衰减理论计算。另一种说法 就是暗室中的探头(探头就是天线),手机辐射功率测试现在一般有24 ,64个探头测试系统等。

手机OTA测试:

发射信号标准天线:

OTA实际情况TRP模拟测试:

楼主(2014-03-21):
非常感谢!请问对于30MHz的AM场怎么测量呢?近场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