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13 配合CAM350 Gensiis 等成功转4层主板Gerber到PCB,完整网络和内层分割重现

楼主(2013-10-16):
AD 13 配合CAM350 Gensiis 等成功转4层主板Gerber到PCB,完整网络和内层分割重现

方法非常之复杂,过程非常之艰辛,不是几万字可以描述的。简单步骤和关键点如下:

1.  CAM350 或Genesis 保证 274-x Gerber 格式
2.  CAM350 或Genesis 单独输出钻孔层,不能跟一般层一起输出!
3.  A 新建CAM,导入指定目录的Gerber 和单独输出的钻孔层
4.  定义层各层名称,注意,内层分割层不能用Intenal 而用Pos Plane
5.  定义层次序
6.  定义钻孔对
7.  输出网络,其实是生成网络
8.  导出pcb

注意!以下N步之内不能关闭pcb文件,否则你再也打不开它

9. 修改45度摆放的元件,焊盘不会变45度 故有困难出现网络短路或直接一个网络, 修改网络名称是AD 拿手好戏,不谈
10. 删除所有没有网络的 Poly
11. 改名GND 网络,关闭自动删除回路
12. 改所有VCC PWM 之类的网络名,目的在重新规划内层分割时候好选择
13. 选择一层的外框线到机械1层,保持选中,重新定义板外框。删除所有其它层外框线
14. 新建两层负片层L2_PWR L3_GND
15. 单独打开Mid1, L2_PWR, 照着 Mid1 铺铜轮廓在L2_PWR 层画粗线,所有分块边框线都画好后,完成L2_PWR分割的网络指定
16. 单独打开Mid2, L3_GND, 照着 Mid2 铺铜轮廓在L3_GND 层画粗线,所有分块边框线都画好后,完成L3_GND分割的网络指定
17. 删除mid1,2 层的所有铺铜
18. 如果mid1,2 层有少数走线,请保留,以后使用 正片与负片合并的高级技巧处理,既能利用AD 负片分割的高速、又能达到负片走线的目的。
19. 导入通用规则A部分,主要针对:所有间距、铺铜和内层避让对via 、焊盘、无铜孔、Mark点、Test 点以及solid多边形等的间距
20. 环绕铺铜处理,对于两个重叠的铺铜,要避免环绕包围,或分左右包围,或使用Solid 多边形替代背包围铺铜

这个步骤存盘后的pcb 就可以任意打开了。

21. 重现封装。。。。。。。。
22. 放置元件,技巧:copy。。。。。。
23. 标号修正
24. BOM输入
25. 网络重新命名。有条件的,用其他同样芯片组的板的BGA,copy 过来 实现网络大挪移! 这是AD 的独有功能!
26. 网络差分对重新命名,建议分组写比较好,比如 HCLK,PCIECLK,DMI,PERPET,PEG,MDI,SATA,USB,LVDS。。。。
   再建议使用 _P, _N  有什么好处? 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25. 网络分组, 对不同的网络组可以驱动不同规则
26. 元件类分组,比如板上插针插座类,板边插座,BGA, 过大电流的元件MOS管、电感、固态电容、电源插座等等,为什么要分这些类?
   说简单的,板边的插座,为了拆焊方面你步不希望铺铜直连吧? 相反,过大电流的元件你需要直连吧。
   分类,就明明白白。
。。。。。

至此, 你想改任何部分的电路,就开始吧。

Andy  QQ1411570752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累赘太多,基本就是保持gerber格式,导入到AD的CAM文档里,包含钻孔文件,然后提取网络,保存成PCB,到此应该结束了。后面就是PCB了,要PCB环境处理。几万字有点篇幅大了。

网友A:
楼主写得好详细,到我们用起来是否真有这样畅顺?

楼主(2013-11-19):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得好详细,到我们用起来是否真有这样畅顺?

gerber to pcb 要得到一个完整的设计,是一个体力活。 跟抄板没有什么区别。

也有区别:1. 不需打磨板, 2, 线,焊盘,过孔都放好了。。。。

网友B:
以下是一个相对比较详细的图文教程,再次也分享给大家,工大家参考
解压密码:randy
 Altium中用Allegro-Pads-Altium

网友:
关联阅读内容:

AD从gerber转到PCB,发现钻孔和PCB对不起来,怎么办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201&fromuid=63313

http://wiki.altium.com/display/ADOH/CAM+Editor+Data+Verification
http://wiki.altium.com/display/ADOH/CAM+Editor+Reverse+Engineering+PCB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一个相对比较详细的图文教程,再次也分享给大家,工大家参考
解压密码:randy

那个网络名重新命令一直是灰色的,但也能转成PCB。

网友:
多謝分享,很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