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出现以下warning怎么办

楼主(2013-10-16):
出现有warning,但是gerber文件能出来,cam350打开检查也没问题

怎么回事啊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_RS274X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00 1600000
    FORMAT                3.5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UNDEF-APT-CONT        NO

================================================================
     PROCESSING FILM < BOTMASK >
     TO FILE < G:/LED/apple_led/1.1/BRD/gerber/BOTMASK.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raw holes only                     NO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1198.89 1386.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600                                  DARK
IRCLE     0.06500                                  DARK
IRCLE     0.08500                                  DARK
ECTANGLE  0.03000     x 0.051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800     x 0.046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6500     x 0.104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10400     x 0.097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2000     x 0.067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03000     x 0.067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03000     x 0.076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4000     x 0.07600       0.000 NO     DARK
AD SHAPE  SHAPE32X35                  0.000 YES    DARK
AD SHAPE  SHAPE32X35                 90.000 YES    DARK
  PAD SHAPE  SHAPE32X35                180.000 YES    DARK
  PAD SHAPE  SHAPE32X35                270.000 YES    DARK

     BOTMASK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BOTPST >
     TO FILE < G:/LED/apple_led/1.1/BRD/gerber/BOTPST.art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raw holes only                     NO

    WARN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RECTANGLE  0.02400     x 0.045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200     x 0.040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900     x 0.098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9800     x 0.09100       0.000 NO     DARK
BLONG     0.01400     x 0.061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02400     x 0.06100      90.000 NO     DARK
BLONG     0.02400     x 0.07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3300     x 0.029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3300     x 0.02900      90.000 NO     DARK
BLONG     0.03400     x 0.07000       0.000 NO     DARK

     BOTPS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BOTSILK >
     TO FILE < G:/LED/apple_led/1.1/BRD/gerber/BOTSILK.art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6.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Draw holes only                     NO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BOTSILK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BOTTOM >
     TO FILE < G:/LED/apple_led/1.1/BRD/gerber/BOTTOM.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raw holes only                     NO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1200                                  DARK
  CIRCLE     0.02000                                  DARK
  CIRCLE     0.02200                                  DARK
  CIRCLE     0.02500                                  DARK
IRCLE     0.05900                                  DARK
IRCLE     0.07900                                  DARK
ECTANGLE  0.02400     x 0.045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200     x 0.04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900     x 0.098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9800     x 0.09100       0.000 NO     DARK
BLONG     0.01400     x 0.06100      90.000 NO     DARK
BLONG     0.02400     x 0.06100      90.000 NO     DARK
  OBLONG     0.02400     x 0.07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3300     x 0.029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3300     x 0.02900      90.000 NO     DARK
BLONG     0.03400     x 0.07000       0.000 NO     DARK

     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DRILL >
     TO FILE < G:/LED/apple_led/1.1/BRD/gerber/DRILL.art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Draw holes only                     NO

    WARNING: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771.80 2586.3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WARNING: text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TOP >
     TO FILE < G:/LED/apple_led/1.1/BRD/gerber/TOP.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raw holes only                     NO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2200                                  DARK
IRCLE     0.05900                                  DARK
IRCLE     0.07900                                  DARK
ECTANGLE  0.03500     x 0.07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000     x 0.03500      90.000 NO     DARK

     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TOPMASK >
     TO FILE < G:/LED/apple_led/1.1/BRD/gerber/TOPMASK.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6.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Draw holes only                     NO

  A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IRCLE     0.06500                                  DARK
  CIRCLE     0.08500                                  DARK
  RECTANGLE  0.04100     x 0.076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600     x 0.04100      90.000 NO     DARK

     TOPMASK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TOPPST >
     TO FILE < G:/LED/apple_led/1.1/BRD/gerber/TOPPST.art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raw holes only                     NO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ECTANGLE  0.03500     x 0.07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000     x 0.03500      90.000 NO     DARK

     TOPPS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TOPSILK >
     TO FILE < G:/LED/apple_led/1.1/BRD/gerber/TOPSILK.art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Draw holes only                     NO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TOPSILK created with warnings

------------------------------------------------------
SUMMARY:
        BOTMASK created with warnings
        BOTPST created with warnings
        BOTSILK created with warnings
        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TOPMASK created with warnings
        TOPPST created with warnings
        TOPSILK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WORK had warnings

网友:
    WARNING: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771.80 2586.3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WARNING: text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网友:
    如果像这样每一层都有warning,最大的可能是你的画布>24000*16000,调小点。
然后再把0宽度的线改一下就ok.

网友A:
    樓上的猜測不對.
    這很單純的是因為要被產生成gerber 的底片資料裡面有一些線條是沒有給寬度的.
沒有實體大小的資料是無法被產生出 Gerber , 因此系統這時候就會引用 undefine line width 這個設定值來代用 , 幫然因為也不知道這些資料套上undefine line width 這個設定值是否合理 , 因此系統一定會給出警告的訊息 , 讓使用者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上的猜測不對.
這很單純的是因為要被產生成gerber 的底片資料裡面有一些線條是沒有給寬度的.
    沒有實體 ...

请问出现这个问题有影响吗,或者说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要說有沒有影響 , 一般應該是沒有影響.
但是心裡應該會覺得毛毛的 , 不踏實.
    但你只要把零線寬的資料( line , text )補上寬度(width , photo width ) , 自然就不會有這種訊息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說有沒有影響 , 一般應該是沒有影響.
    但是心裡應該會覺得毛毛的 , 不踏實.
    但你只要把零線寬的資料( li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