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e copper weight & plating thinkness区别

楼主(2013-10-16):
大家帮我看看 base copper weight & plating thinkness区别?

网友A:
一個是原始的銅箔板上的銅箔 , 另一個是二次加工把銅箔透過電鍍方式加厚.
一般板廠不會依照你要求的銅厚直接採購符合規格的銅箔版 , 成本較高 , 但其實品質較好.
它們都會先進較薄的銅箔版 , 然後再透過電鍍加厚來符合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是原始的銅箔板上的銅箔 , 另一個是二次加工把銅箔透過電鍍方式加厚.
一般板廠不會依照你要求的銅厚直 ...

那我要 用这个软件如何做呢?如何设置呢?一般情况下,我只知道一个基板铜箔厚度。

网友A:
這個軟體是給 PCB 廠用的 , 們才會掌握要採購的銅箔版規格.
Layout 軟體是無法處理製程上的問題.
也就是你只能拿 base 來設定 , plateing 應該設為 bare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軟體是給 PCB 廠用的 , 們才會掌握要採購的銅箔版規格.
Layout 軟體是無法處理製程上的問題.
也就是 ...

那我就设置base那一栏,plating那一栏不选择默认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就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