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与网络分析仪测量不一致

楼主(2013-10-16):
网络分析仪匹配用的电容电感是村田的,ADS的仿真模型也是村田的模型,为什么和实际测SMITH园图不一致呢。

网友:
完全一致了才怪了

网友(2014-07-01):
肯定会有一定误差的

网友(2014-09-09):
你用矢网的设置频率带宽以及扫描的点数跟你模型是不一致的,这样导致精度不一致,而且模型是仿真得到的,实际测试跟仿真结果本来就存在一定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