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耐心看下小菜鸟的问题吧~

楼主(2013-10-16):
软件版本为EE2005
1、setup菜单下怎么没有CES呢?
这个是我的菜单

这个是别人的菜单

2、我想将走线在Y方向上挪动20.96mm,关掉drc后,用circuit move&copy命令,ms ds=0,20.96
     结果右下脚提示

但是我单独在X方向上挪动ms dx=1是ok的,这是为什么呀?
百思不得其解,都要睡不着了
痛苦的软件转型期,感觉人都残了……

楼主:
最下面那个error是我传错图了,删不掉,请忽略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两个公式写的不是不同么?ms d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两个公式写的不是不同么?ms dx

我用ms dy=20.96也不行X方向上可以挪动的,Y方向上就挪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两个公式写的不是不同么?ms dx

经你提点,我仔细看了下help,果然是我错了…………应该为ms dx=x,y
但是第一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呢~

网友B:
在setup下的project integration对话框里面,点第一行最后那个图标(放大镜+铅笔),把图中这个复选框勾上才表明要使用CES吧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流程上的问题,你没有勾选CES,所以用的是NET CLASS规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etup下的project integration对话框里面,点第一行最后那个图标(放大镜+铅笔),把图中这个复选框 ...

3Q~!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