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导入PDF的图形,怎么不对?应该放大多少倍?

楼主(2013-10-17):
如图:莪画一个灯板是52mm大小的,应该在autocad2007那里画多大保存,导入pads才是正确的52mm呢?麻烦有大师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CAD 里也是画 52mm 就可以.

网友:
在CAD中放大39.37倍

网友A:
JIMMY的培训里有讲过呦!按常规画CAD,然后复制,然后新建一个文件,选择模版的时候选择公制无模版,在把复制的粘贴过来。另存为最低版本的AUTOCAD挡,导入PCB就OK了。

网友B:
AUTOCAD一般建立一个公制的图纸 ,然后在里面 按照你板子的大小画出外形(记得闭合);最后确定无误后,以DXF格式保存(格式越低越好 一般2007dxf)。
    打开pads,按住Ctrl+enter  进入菜单将尺寸也选成公制(mm)  然后就是经行导入dxf文件了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CAD一般建立一个公制的图纸 ,然后在里面 按照你板子的大小画出外形(记得闭合);最后确定无误后,以D ...

恩恩,谢谢。。。。有时候不会AUYOCAD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悲催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MMY的培训里有讲过呦!按常规画CAD,然后复制,然后新建一个文件,选择模版的时候选择公制无模版,在把复 ...

 恩恩,谢谢。。。。有时候不会AUYOCAD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悲催的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有时候不会AUYOCAD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悲催的很··········

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啦.

哥啊,怎么样学ATOUCAD比较上手啊,就学简单的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啊,怎么样学ATOUCAD比较上手啊,就学简单的就好。

找本书来对着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