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Text变成Line?

楼主(2013-10-17):
Text文字受字体参数设置影响,字体设置不一样,文字显示效果就不同。allegro自带的Create Detail功能就进行了转换,放大缩小后的图形都是由line组成的,各位大神们有木有方法将Text转成Line?

网友A:
读取 share\pcb\text 下的 text 绘制文件,获取字形描述
fontFile = strcat(axlGetVariable("CDSROOT") "/share/pcb/text/ansifont.dat")
axlDMOpenFile("VECTORFONT", fontFile, "r")

然后根据design当前的 TextBlock 设置获取字的宽,高,字间距,线宽
如果进阶使用还要设置旋转角度对齐方式等参数
整个过程并不简单,祝楼主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 share\pcb\text 下的 text 绘制文件,获取字形描述然后根据design当前的 TextBlock 设置获取字的宽,高, ...

多谢版主指点,我试试先

楼主:
谢谢斑竹,60行代码搞定了^_^

网友(2015-09-23):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60行代码搞定了^_^

看着无从下手,能提供思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