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两个开关电路的区别和原理

楼主(2013-10-17):
帮我看看这两个开关电路的区别和原理
这是两个开关电路,三级管和MOSFET都是同一型号,功能一样,高手帮忙解答下工作原理和两幅图的区别,小弟初学越详细越好。感谢!!!!

图片1

图片1

图片2

图片2

网友:
三极管B极高 C极为低 PMOS G为低 S、D导通
C368跟R399应该是用于缓启动设计,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
图二是防止上电瞬间standby pwrof有干扰讯号导致将开关打开所加的附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