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 manger中符号不能在DxDesigner中显示

楼主(2013-10-17):
本人初学mentor,在Library Manager中创建了一个symbol,为什么在dxdesigner中找不到啊,      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在DXDataBook→SymbolView里面

网友B:
Symbol、Cell、Part是三个不同概念,Symbol + Cell = Part,你划线的那里,Associated Parts下没有内容,应该是该Symbol尚未用来合成Part,所以没有关联的Part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XDataBook→SymbolView里面

嗯,是的,刚找了,如果要在partview中找的话是不是要创建一个关联的part,我不知我做的对不对,但到下面的情形便不知怎么做了,请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mbol、Cell、Part是三个不同概念,Symbol + Cell = Part,你划线的那里,Associated Parts下没有内容,应 ...

嗯,我想也是的,是不是应该关联到一个part,我试了,但是走到下面的情形便不知怎么做了,好想说是pin没有映射成功,请指教,谢谢!

网友B:
这种简单器件,选Symbol的时候,Number of slot填1,下面两个include一般也勾上,点OK后,基本上就自动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简单器件,选Symbol的时候,Number of slot填1,下面两个include一般也勾上,点OK后,基本上就自动做好 ...

我选了,但还是不行,不过很感谢你了!

网友(2014-08-26):
是因为你符号的引脚号是 2和3,但是封装的焊盘号却是1和2,不匹配,将符号的引脚名改为1和2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