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样回来的板子主芯片下方的EPAD都连在一起了

楼主(2013-10-17):
求助,打样回来的板子 发现主芯片下方的EPAD都连在一起了。 我想了下,可能是主芯片EPAD的SOLDER MASK层没有设置的缘故, 之前只设置了TOP层, 我现在打算再添加一个SOLDER MASK层, 设置的PAD和TOP层的PAD一样大小。请问大侠们,这样设置后 做出来的板子 EPAD应该就是分开的吧???

网友:
    自己看看出的GERBER。。。

网友:
    你这个是顶层露铜了

网友:
    你的文件设置没问题。是板厂做错了。

楼主:
    哦,主芯片下方的SOLDER MASK层 我一般都未设置过,有时候打样回来的板子没有连在一起,有时候又连在一起。

网友:
    出GERBER时这个SOLDERMASK会有个补偿的。会加大的。。最好看GERBER什么样的。。。不然就是板厂做错了。

网友:
    也许太小间距了作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主芯片下方的SOLDER MASK层 我一般都未设置过,有时候打样回来的板子没有连在一起,有时候又连在一起。

Solder Mask 不同的板厂会有不同的内部规范, 而且不同的工程师处理后的也有不同.
    不过相同的是 Solder Mask 都会被放大.
    你给 PCB 板厂的是 Gerber 还是 PCB 文件?

网友:
    要看你输出的gerber是什么样

网友:
    大师,GERBER需要怎么看,我也看,但是看的糊里糊涂的

网友:
    CAM350 V10.5--FILE--IMPORT-AUTOIMPORT--填入光绘文件所在的文件夹--FINISH,按着做,你就OK啦~~~我一般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PADS自带的CAM一直没用过~~

网友:
    如果出的GERBER也是这么分开格子的话,那就是板厂的问题。又或是你这个间距太小了,板厂直接忽视

网友:
    是板厂的问题。你设计上铜块和铜块之间的间隙是10mil.正常的板厂完全没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