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打开另一16.3设计的brd文件总是报如图

楼主(2013-10-17):
allegro 16.3打开另一16.3设计的brd文件总是报如图,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mark一下,好像是数据库出了问题~又说是约束的问题,又导入有问题……

网友:
    是由高级工具转为简化工具提示的warning。
    看下面这个帖子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0-1-1.html

网友:
    上面的英文说的是你的BRD最后保存的是高版本,设置在当前版本可能无法生效。 你拿个高版本的allegro把它降低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