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网表非法字符

楼主(2013-10-17):
去除比如一些中文字、中文括号、Ω符号等等。操作:将小程序rmcn.exe放于网表所在文件夹下,在同一文件夹下建立批处理文件用记事本格式写:rmcn.exe **.NET(**代表网表名,如果你的网表名字是001.net那就写rmcn.exe 001.net),然后保存成rmcn.bat(后续无需每次都建立,只要将这个文件一起拷过去,然后编辑一下即可。)。双击rmcn.bat运行命令,在同目录下产生一个**_N .NET,即已经去除了非法字符的新网表。

网友:
    不知是否有用
先下载一看看先

网友(2014-12-05):
    刚试了下,中文下的括号可以去掉,但英文下的括号去不掉,请大神指点

网友(2021-06-15):
    小数点呢 空格呢

网友(2024-09-01):
    没用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