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摄像头 图像问题

楼主(2013-10-17):
OV5653 图像采集失败 求大神求解

楼主:
经过下午的调试  查出是cmos _HREF受到了干扰。。至于何种干扰 还有待继续调试

网友A:
是Hsync吗?
照片的噪点很多,sensor的电源要好好调一调啊。

网友B: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C:
主要是软件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Hsync吗?
照片的噪点很多,sensor的电源要好好调一调啊。

输出纹波在40mV内。还需要控制得更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软件问题啊

主要是cmos模组的几个控制信号收到干扰(href,vsync,pc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请问你是用什么型号的cmos

楼主:
图像中 出现的斜条纹是什么造成的 求解惑

网友A:
第二张图的噪点挺大,不象是40mv的ripple,第三张好一点。
ripple可以做到10mv之内,不是那么难的。
照片的斜纹估计是PCLK耦合到sensor,好好查一查线路有没有隔离好。

网友D:
之前搞的长FPC线的摄像头时又遇到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搞的长FPC线的摄像头时又遇到这情况

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的噪点挺大,不象是40mv的ripple,第三张好一点。
ripple可以做到10mv之内,不是那么难的。
照片 ...

求指教。。。最近纹波问题 挺头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教。。。最近纹波问题 挺头疼的

把原理图和PCB上传上来吧。

网友:
调一下AVDD和VDDIO电压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