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下面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3-10-17):
如图:2个铺铜设置一样的,为何铺铜结果不一样,这边BGA下铺铜全打断了。要不打断要在哪里设置呢?# B, `- P. E. ?- ]% {

BGA打断铺铜

BGA打断铺铜

BGA OK

BGA OK

网友:
    表面与内层不一样的。。

楼主:
    都是电源层啊

网友:
    规则里把铜到过孔的距离设置小点

网友:
    间距设置小一些就不会被打断了